关于泪滴的疑问

楼主(2011-09-29):
最经画板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在pads layout里已经设置好了自动添加泪滴,为什么有的走线的过孔上会自动产生泪滴,有的不走线上的过孔不会产生呢?
请大家帮忙解答!

网友:
在下也有同样的疑问,望高手解答!!

网友:
走线要从PAD或者VIA的正中间引出 方可自动添加泪滴

网友:
可以强制加入泪滴焊盘,在规则的情况下,有些事焊盘达不到规则条件,这个时候手工加入:点选要加入泪滴焊盘或过孔,然后ctrl+t,见下图: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