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ence 16.3 安装成功,电脑重启后无license

楼主(2011-09-30):
各位大侠好!
      cadence 16.3 安装成功,点击capture和allegro,都可以正常使用;电脑重启后无license,再把sever重装一遍,可以用,电脑重启后又不能用了,哪位大侠知道是什么原因不?
     希望指点一下!
      谢谢啦

网友:
之前装了一个克隆的XP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你勾选了Server开机启动吗?

楼主:
谢谢回复
我这个之前的系统是好的,后来重装了系统,再安装就出现这样的问题,难道又要重装系统啊?

server开机启动在哪里啊?好像没有看到哎

网友:
在配置sever的时候如果没有随开机启动会有提示的,勾选上就可以了,如果还不行看看是不是杀毒软件把这个开机启动的服务给禁用了

网友A(2012-05-08):
我也是请教了高手解决的:
点击 “我的电脑”右键,"管理"——“服务和应用程序”——“服务”——“Cadence License Manager”。
把这个服务设置为自动启动,问题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请教了高手解决的:
    点击 “我的电脑”右键,"管理"——“服务和应用程序”——“服务”——“Caden ...

    是启动这项可以用了呢,可是选了自动后,重启电脑它又变回手动了,又要去点启动,怎么解决呢

网友C:
    用我发的文件破解绝对不会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我发的文件破解绝对不会出错

    什么破解?

网友:
    搞不好被杀毒软件清了?

网友:
    一样的问题,你是不是装360啦,启动程式给你禁啦,打开开机启动项就好啦

网友:
    我用了两年了,没出错

网友(2012-11-20):
引用 网友B:
    是启动这项可以用了呢,可是选了自动后,重启电脑它又变回手动了,又要去点启动,怎么解决呢

我的也是啊!    按这个方法:::点击 “我的电脑”右键,"管理"——“服务和应用程序”——“服务”——“Cadence License Manager”。把这个服务设置为自动启动,问题解决了。。。。。可重启电脑后,又自动的回到“手动”了,。怎么办啊????????????????

网友(2013-01-02):
    嘿嘿  是360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杀毒软件的问题,还有千万别装360,本身就是病毒。微软自带的microsoft security essentials就很好。

网友:
    系统问题重装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