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打板中阻抗匹配问题的计伦,高手请进!

楼主(2011-09-30):
请问:PCB板中阻搞匹配是怎么回事,哪些线需要做阻抗匹配,附件中图片表示的是以意思?

网友:
100 Ohm阻抗的线在不同层的宽度参数

楼主:
还有没有高手,可以说的更详细一点的!

网友:
    图中给的就是板的层叠信息, 还有100欧的差分阻抗控制参数,表层的参数为线宽0.1mm,间距  0.2mm

    内部信号层的参数为线宽0.15mm,间距0.2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