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EMC的问题,请大虾们指教

楼主(2011-09-30):
一个网络产品(1000M网口),基准频率是125M,我在做测试的时候375M,875M,超标3个dB,而且就是这两个频点超标,大虾们,有什么好的方法整下去么,据你们的经验,这个会是在网口那出来的还是时钟呢!时钟走的是弧线且包地了!

网友:
路过~~~打酱油的

网友:
    基频3和7倍超标啦,那多半是那个125的时钟干扰啦,把它屏蔽,或把被干扰源屏蔽试试

网友:
    学习一下,等待高手讲解。

网友:
    試試看串小電阻 (10~1K不同值) 於時鐘 125MHz 輸出接口 ,減小 125MHz 的 Vp-p ,有助於減小3倍/7倍頻率的干擾。

网友:
    一百多兆的话,串个22~47R的电阻,再并个20pF以下的高频去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