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更新单个器件问题

楼主(2011-09-30):
在更新单个器件时,先删除板子上原有的器件,然后用axlDBCreateSymbol重新创建一个,但是这里allegro会先读取Layout里面的封装定义,如果没找到才读取psmpath里面的库,所以就导致一个问题:即使改了库文件,用axlDBCreateSymbol创建时也是用的板子上原有的,所有没更新成功,请问可以跳过板子中现有的直接读取psmpath里面的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ace->update symbols

这个是更新整个封装或者整个库的,现在就是想要更新单个的库,比如一个封装有很多器件,但是我只想更新其中的一个,所有用自带的这种方法好像不行。

网友:
大师,请教一个问题,如果更新后零件的边框变了,有没有什么办法知道!除了用边框坐标的方法,还有其它办法吗?

网友B:
试过axlRefreshSymbol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过axlRefreshSymbol没?

试过了,axlRefreshSymbol函数也是更新整个封装的,好像不支持更新单个器件,而且不支持15.x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axlRefreshSymbol函数也是更新整个封装的,好像不支持更新单个器件,而且不支持15.x

ALLEGRO应该不允许同一名称封装对应不同的器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LEGRO应该不允许同一名称封装对应不同的器件吧。

谢谢提醒,是我理解错了。。之前帮同事写的更新器件程序只是有时候器件少了外框、丝印什么的,误删了,需要单独更新一下,器件封装本来是对的

网友(2011-10-31):
晕S,在更需的时候选项你只勾选你要更新的那个封装不就更新单独一个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