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破解的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1-09-30):
发下菜单下的内容不全,tool下面竟然没有decal editor和设计检查这一项,令人发指啊!我想问是不是破解造成的,怎么解决啊
各位帮忙支支招,谢谢

网友A:
    这个好像是有cluster存在的的编辑界面,解散板子里面的cluster就可以恢复到正常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有cluster存在的的编辑界面,解散板子里面的cluster就可以恢复到正常状态,

之前另一个文件中是有过cluster,不过整个文件都已经删掉了,也不知道一概怎么操作!

网友B:
    tools--->customize--->keyboard and menu--->reset all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ols--->customize--->keyboard and menu--->reset all 试试

用的2005,customize下面,没有对应的项,难道要重装吗?

楼主:
    确实是版本的问题,重新下载了一个装上后,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