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版主写个自动加Tooling hole&fudicial mark的skill

楼主(2011-09-30):
请版主写个自动加Tooling hole&fudicial mark的skill,拼板有横向拼板也有竖向拼板。

网友A:
可以把你的想法和思路写成文档,或者配以图片加以描述说明。一句话太笼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你的想法和思路写成文档,或者配以图片加以描述说明。一句话太笼统了。

最好这个skill能根据设计者的需要把一些板名,料号,还有各种尺寸的Label加上。
A1、B1、C1、D1为钻孔80milNPTH孔,ABCD为钻孔20mil Fudicial mark

网友B:
使用方法:
load("add_tfSD.il" "SibylD")
指令:add_tf

        由于刚学skill效率低下,所以只是大概写了雏形,如果不急用的话建议先别下载,我国庆回来再继续完善。
注意事项如下:
1. 设置(0,0)不要在outline左边或下边(最好是在outline里面)
2. 库里要有footprint为NPTH079和FD_DOT020_N两个零件
3.boardfile的单位是mil
4.暂时只实现横向板的情况,以后再增加纵向板。

其实以上4点都是需要完善的,如有不便还请海涵。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使用方法:
load("add_tfSD.il" "SibylD")
指令:add_tf

Update。完善功能如下:
1. 设置(0,0)不要在outline左边或下边(最好是在outline里面)
没有限制;
2. 库里要有footprint为NPTH079和FD_DOT020_N
两种零件默认footprint为NPTH079和FD_DOT020_N,可手动输入;
3.boardfile的单位是mil
可实现单位为mil,inch和mm,其它不行;
4.暂时只实现横向板的情况,以后再增加纵向板。
手动选择横向板或纵向板。

未完善功能如下(暂时未打算完善,如有要求可与我联系):
1.当库里没有相应footprint时,对应位置添加不成功不提示;
2.板边只认BOARD GEOMETRY->OUTLINE层面;
3.各tooling hole和fudicial mark的位置只按照楼主要求放置(不能自定义);
4.未加入boardfile单位除了mil,inch和mm之外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Update。完善功能如下:
1. 设置(0,0)不要在outline左边或下边(最好是在outline里面)
没有限制; ...

这位朋友的程式能不能把那个0 0点的条件下去掉啊。我们的outline的位置都是ME给的,我们无法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位朋友的程式能不能把那个0 0点的条件下去掉啊。我们的outline的位置都是ME给的,我们无法改啊。

更新的版本已经没有0 0点限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新的版本已经没有0 0点限制了

朋友你的SKILL有BUG,出现OUTLINE太小什么意思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朋友你的SKILL有BUG,出现OUTLINE太小什么意思啊

outline 小于 离板边距离的两倍就放不了,这个很正常吧,如果想不要这个提示照样话也可以做的,只是那样不符合实际操作。 或者是还有其它情况出这种提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outline 小于 离板边距离的两倍就放不了,这个很正常吧,如果想不要这个提示照样话也可以做的,只是那样不 ...

Command > add_tf
Author:Sibyl  E-mail:samdy_diao@126.com  All Rights Reserved 2011.09.30
Please wait...
Creating the first tooling hole...
Creating the first fiducial mark in top layer...
Creating the first fiducial mark in bottom layer...
Creating the second tooling hole...
Creating the second fiducial mark in top layer...
Creating the second fiducial mark in bottom layer...
Creating the third tooling hole...
Creating the third fiducial mark in top layer...
Creating the third fiducial mark in bottom layer...
Creating the fourth tooling hole...
Creating the fourth fiducial mark in top layer...
Creating the fourth fiducial mark in bottom layer...
Finish.
E- (SPMHA1-161): Cannot open the design database file ... run standalone dbdoctor on the file.
出现上面信息,但是什么都没反应一个孔也没进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Command > add_tf
Author:Sibyl  E-mail:samdy_diao@126.com  All Rights Reserved 2011.09.30
Please  ...

补充:我的拼板层是在BOARD GEOMETRY/TITLE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我的拼板层是在BOARD GEOMETRY/TITLE层

这样的话我要update一下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Command > add_tf
Author:Sibyl  E-mail:samdy_diao@126.com  All Rights Reserved 2011.09.30
Please  ...

E- (SPMHA1-161): Cannot open the design database file ... run standalone dbdoctor on the file.
这是错误提示,看看footprint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充:我的拼板层是在BOARD GEOMETRY/TITLE层

已update,可以识别 title层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update,可以识别 title层面

大哥啊,你的程式还是没反应啊。没有任何的孔进来啊。你自己测试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啊,你的程式还是没反应啊。没有任何的孔进来啊。你自己测试下吧

我这里测试是可以的,你看看footprint在库的资料是否齐全,实在不行的话或者你可以考虑提供你的brd给我测试一下

楼主:
朋友我的库是全的没问题。执行命令啥反应也有。你测试下吧,附件已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测试是可以的,你看看footprint在库的资料是否齐全,实在不行的话或者你可以考虑提供你的brd给我测 ...

朋友我的附件已上传!帮忙测试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我的附件已上传!帮忙测试下,谢谢!

我测试过了,用我们的库是没有问题的(请看附件我把你BRD中的零件导出后,放置你的FDmark也放不出来(用allegro place)但是NPTH079没问题,不过我们库里有同样的footprint所以不能确定你的NPTH079是否有问题,详情可以联系我msn,我上班时间都在线的,前几天有加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