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板通孔制作求助

楼主(2011-09-30):
通孔类的焊盘制作那个层数是在么安排的,比如说我做了一个通孔,4层板可以用的,那到画8层板的时候还可以用么?

网友A:
内层只用一个default internal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明白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层只用一个default internal就可以了

虽然还是不太明白到后面会怎么样,到什么时候加其他层进去还是软件根据中间默认层自动加,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
4楼正解,仔细想想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