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场景不变,原位置取零件?

楼主(2011-09-30):
在placement的时候,我咨询了dxf某一点坐标,然后取该位置所应该摆放的封装,比如s1,当我用Find功能查找并move取s1后,工作窗口会跳到s1所在位置,我还需要重新挪回到dxf那一点,比较麻烦!

我记得有一种方式可以原位置move取零件~~请各位师父们指点~谢谢~~~

楼主:
为啥没人帮忙......

网友:
为什么还需要重新挪回到dxf那一点??? 建议先选取参看点后,复制坐标。执行move指令,找到零件移过去就ok了啊 ~  GOOD luck~!

网友:
    所见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