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遥控器按键和锅仔片按键封装应该怎么做?

楼主(2011-09-30):
请问遥控器按键和锅仔片按键封装应该怎么做?如图所示,我研究了好久没找到好的方法,看到过datao1225这位师傅做的摇控器按键做的很完美,但是我还是找不到是怎么做出来的,希望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另外说明一下,第二三个图片 蓝色的是绿油开窗,即21层(Solder Mask Top)

网友:
第一种,将焊盘与铜皮associate就可以了;第二种没有用过,不知道下面蓝色的是什么属性的。。。

楼主:
蓝色的是绿油开窗,即21层(Solder Mask Top),
另外我想问下:您说的“将焊盘与铜皮associate”我不是很明白,能帮忙解释下吗?谢谢!

网友:
    这个用pads 很容易做出来, 主要是copper 与pads的 association 操作, 注意外侧的圆用path做 拉弧就可以,论坛上有相关的案例,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我用05的做过,估计高版本的更好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色的是绿油开窗,即21层(Solder Mask Top),
    另外我想问下:您说的“将焊盘与铜皮associate”我不是很明 ...

焊盘和copper 的这个association操作就是把封装的copper也变成焊盘的属性,在板上开窗出来,

楼主:
    非常谢谢各位的指点,我太感动了!

网友:
    第二種是用 copper Line 一條一條劃出來,再 combine 起來.

网友:
    建议你用CAD画好,然后放大39.37倍,另存DXF格式,再从画封装的界面导入DXF,导入的时候把2D LINE更改成COPPER,在与小焊盘合并即可。

网友(2012-02-05):
    如何正確使用combine命令啊? 試了幾次都無法將數條copper line變成一整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