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大姐,请问一下:POERPCB图纸大了,缩小不到整个图纸?

楼主(2011-09-30):
大哥大姐,请问一下:POERPCB图纸大了(600*600mm),缩小不到整个图纸?怎么设置才能看到整个图纸?

网友:
一切尽在图片中。。。。

网友:
这是没法改的,一开始就要选好图纸。
# P" C/ ?4 |. }! W0 f两种方法:一是按比例打印,出来的图小,二是拆分成多个图纸。

楼主:
那个可以设置,我是说的PCB,600*600mm缩小不到看全整个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