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票孔pin 最小间距,最小孔径可以设计为多少?

楼主(2011-09-30):
如题,有50*60mm的PCB需设计成邮票孔,设计pin数目大概在200pin左右,其中一60mm的宽边需要设计65pin,想问下,邮票孔pin最小间距,pin最小宽度以及pad上最小孔径可以设计为多少,谢谢~~

网友:
    这个你要咨询线路板厂,单双面板不一样!

网友:
    主要考虑邮票孔连接点所能承受的应力大小,以保证PCB测试及贴片时传输平稳。
    参考:一般手机板选用的邮票孔孔径Φ=0.5mm,孔与孔间距1mm,连接桥宽度1.6mm,有三连孔,四连孔,五连孔,六连孔及七连孔,根据不同需要选择使用。

楼主:
    询问过板厂,0.5的孔径,孔与孔间接最小0.8mm,这个是最小的加工工艺。就不知道SMT和制作测试制具的时候是否会有困难

网友A(2012-06-18):
引用 楼主:
询问过板厂,0.5的孔径,孔与孔间接最小0.8mm,这个是最小的加工工艺。就不知道SMT和制作测试制具的时候是否 ...

    楼主,能不能把您的邮票孔封装发给我参考一下,我要做276pin的,正纠结中

网友:
    邮票孔很少做成板子的一边全排满的吧?!
    一般都是3~5个孔,隔一段距离再做3~5个这样。
要是一条边全做满邮票孔,会被分板人员骂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不能把您的邮票孔封装发给我参考一下,我要做276pin的,正纠结中

我在公司,没办法上传附件。有做过一个230p的51*61mm大小的邮票孔PCB,Pad大小为0.6*1mm,Pad上的孔径内径0.5mm,pin间距0.8mm,PCB板厂制作没有问题但板厂建议,pin间距最好为1.1mm以上。另外在贴片厂的时候,因为邮票孔PCB尺寸过大,pin间距太小,处理起来很困难,最好全是手工SMT。所以,做样板这样的设计还可以,量产就不太现实了。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公司,没办法上传附件。有做过一个230p的51*61mm大小的邮票孔PCB,Pad大小为0.6*1mm,Pad上的孔径内径 ...

    您的邮票孔和我一样,pad大小也是0.6*1mm,pitch也是0.8mm,你能用邮件发给我吗或者QQ什么的,如果实在不行,你能把做这种封装的方法告诉我吗?谢谢!!

网友:
    pad大小也是0.6*1mm,pitch也是0.8mm

网友(2013-01-07):
    这个又不一定的 我以前是孔间距0.5mm 0。6mm孔内径 当然不会被骂死 那可只是断点连接的 隔5毫米连接一下 这个又不一定 不同板不同对待 只是举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