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线后产生的孤铜为什老是不能单独删掉?

楼主(2011-09-30):
覆铜后再稍改走线,产生的孤铜,有时可删除,有时就是删不掉,好像没有什么规律,大家有遇到吗?如何处理?

网友A:
遇到过孤铜不能被推挤的情况,不能被删除没遇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孤铜不能被推挤的情况,不能被删除没遇见过

孤铜就是不能推挤的,有个技巧,slide的时候遇到孤铜就右键选择enhanced arc editing,虽然效果和关闭推挤一样,但是要方便写,至少鼠标不用移动那么大的距离

网友:
谢谢斑竹,果然如此。

网友:
记起以前遇到过,如图,焊盘周围先铺铜,网络名和焊盘相同,然后用void隔离开,此时delete island时,则不会高亮,也不会被删除

楼主:
我已经找出删除这类顽固的孤铜的方法了,很简单很快,正准备发贴跟大家分享,结果说你发表的贴子含有不良信息....不能发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