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esigntor-Expedition流程建库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10-01):
Dxdesigntor-Expedition流程建库时,用New symbol手工创建symbol,增加Properties无PKG_TYPE属性选项,而用Symbol wizard自动创建symbol时,软件自动增加Properties属性选项PKG_TYPE.在创建的过程中(step 4)有属性选项DEVICE,创建完成后在Properties属性栏没有属性选项DEVICE,只有两个Part  Number选项,分别表示的是什么?,这是否是软件的一个BUG.所用软件mentor EE2007.5.此问题特请斑竹和大侠赐教!

网友:
应该是因为Property Definition中没有定义DEVICE导致的。你在Tools中选择Property Definition Editor,在下面添加DEVICE属性看是否可以解决。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用建库向导创建Symbol时,有两个Part Number,是何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