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改导线的属性?

楼主(2011-10-01):
allegro中,我把地分成了模拟地和电源地。因为设计原理图时候忘了把他们相连,所以在orcad中修改,把它们相连了;后来导入到allegro中,所有地网络变成了电源地,那么原来两种不同颜色的导线成了一种颜色,我觉得不太方便,那就又在原理图里面把电源地与模拟地分开了,之后导入allegro中,后来发现出现了很多DRC。而原本的模拟地的导线显示成电源地的导线。我想把drc消灭,怎么办?求救。

网友:
即然连了,就是同一个网络啊.肯定分不出颜色吧? 又把它分开了,你意思是,布好线再把它们相连?

网友A:
好像软件还没那么智能,要有,那就好了,因实际应用中确实不同的地通常连在一起的. 而这样在PCB中颜色不能分开来显示啊,除非用个元器件隔起来. 要不怎么办? 请楼下高手给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软件还没那么智能,要有,那就好了,因实际应用中确实不同的地通常连在一起的. 而这样在PCB中颜色不能分开 ...

不好意思,我讲得不清楚。不是把颜色分开,而是,我在orcad中把模拟地和电源地连在一起后,加载到allegro中,然后又在orcad中把模拟地和电源地断开连接。再加载到allegro中,之后就有DRC错误。我在allegro中把模拟地和电源地的连线断开,依然有drc错误。想请教怎么消灭这些drc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讲得不清楚。不是把颜色分开,而是,我在orcad中把模拟地和电源地连在一起后,加载到alleg ...

在tools菜单里有啊

网友B:
在原理图中并不知道FG或GND放在哪,你这样不断的改,当然会出现应当FG的地方变为GND,如果你想修正,建议从PCB中直接修改shape为FG就可以了。

网友B:
你可以详细看一下DRC的说明再对症下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详细看一下DRC的说明再对症下药

呀,终于有大侠明白我意思了。但是还是不懂怎么改。
错误如下。
  < DRC ERROR >

  Class:           DRC ERROR CLASS
ubclass:        BOTTOM
  Origin xy:       (-833.54 -2264.18)
onstraint:      Line to Thru Pin Spacing
  Constraint Set:  DEFAULT
  Constraint Type: NET SPACING CONSTRAINTS

onstraint value: 11 MIL
  Actual value:     0 MIL

  - - - - - - - - - - - - - - - - - - - -
lement type:    SYMBOL PIN
lass:           PIN

  PIN:          R26.2
inuse:       UNSPEC
  location-xy:  (-856.52 -2287.16)
art of net name:  GND_SMALL_SIGNAL
  - - - - - - - - - - - - - - - - - - - -
lement type:    ODD-ANGLE LINE SEGMENT
lass:           ETCH
  Subclass:        BOTTOM

art of a connect line
  Not on a Net

我发觉错误的地方都是NOt on a Net。但我怎么修改导线的属性,令到它是我要的网络呢?例如我本来是模拟地,相连后,变了电源地,再改,模拟地就出错了,但电源地就无问题。求大侠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原理图中并不知道FG或GND放在哪,你这样不断的改,当然会出现应当FG的地方变为GND,如果你想修正,建议从P ...

小弟新手自学。地不是shape,是导线来的。怎么改导线FG为GND呢。

网友B:
DRC 描述是pin 和线 gap太小,是0,在16.3下,
1.allegro的linsence功换到SI模式(在file下的change editor),
2.在logic菜单下有edit nets,点你想修改的网络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C 描述是pin 和线 gap太小,是0,在16.3下,
1.allegro的linsence功换到SI模式(在file下的change editor ...

非常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