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PB16.5的006补丁升级后,原理图用不了,哪个有办法啊?

楼主(2011-10-01):
如题,PCB可以用,用以前的方法“和谐”不了,原理图打开为“演示”版。

网友:
装新补丁之前要删了了重装后才能破解的

网友:
    重新安装吧!

网友A:
    装补丁和谐步骤是:先卸载软件,安装软件,再装补丁,再和谐。

楼主:
    这样啊,感谢各位了,我是直接升补丁难怪不行,明天试下去,谢谢啦!

网友:
    楼上正解支持下,昨天就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补丁和谐步骤是:先卸载软件,安装软件,再装补丁,再和谐。

at present, it seems 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