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adence pcb层叠设置问题

楼主(2011-10-02):
请问,在设置层叠时发现在Material下拉菜单中没有copper选项?是软件没破解成功?

网友:
本来就没有。。设置的是plane(power/gnd)和conductor(走线层)、dielectric(介质层)

网友(2018-11-28):
在allegro中添加层是报错  E- *Error* _fpUtilGetMaterialData: argument #1 should be a string (type template = "t") - nil

网友:
麻烦解决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