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ence原理图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10-02):
在原理图中,将一个元件分成四个来做,放入原理图时编号:U11A,U11B,U11C,但是最后一个怎么弄都是U12D?求指导!!!

网友:
你直接改成U11D就好了啊,你放元件的时候点了END Edite后在放就算下一个了,这种问题也没关系到时候重新编号会自己改正的。

网友:
可能是你的属性,没有设置好,再设置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