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规则中,怎样设置两个测试点之间的距离(中心距)

楼主(2011-10-02):
如题

网友:
直接测量放置不就行了

网友:
O+B   先把捕捉功能打开  再crtl+M  捕捉到中心之后直接测量就可以
R+P   测量边到边的具体(可以顺便参考下)

网友:
测试到双击打开可以看到其坐标,改坐标即可,比测量准确多了

网友(2011-11-04):
可以将所有测试点大小,形状做成一样的(例如:我将形状设为圆形,PadX大小为 41MIL,PadY大小为 41MIL),且与其它器件的焊盘大小,形状不一样。然后在规则里添加Clearance规则,然后在第一对象高级选项输入:(ObjectKind = 'Pad') And (PadShape_AllLayers = 'Round') And (PadXSize_AllLayers = AsMils(41)) And (PadYSize_AllLayers = AsMils(41)) ,第二对象也一样输入:(ObjectKind = 'Pad') And (PadShape_AllLayers = 'Round') And (PadXSize_AllLayers = AsMils(41)) And (PadYSize_AllLayers = AsMils(41)) 。最后在下面的约束里输入距离,如果要约束两个测试点中心的间距为100mil,那么在约束里只需要输入(100mil - 41mil =)59mil 。

网友:
小学方法以两个点为圆心,两点间为半径,画两个圆的焦点的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