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圆弧走线的时候控制弧的大小。。

楼主(2011-10-03):
各位大侠:请问用altium DESIGNER走圆弧的时候如何控制弧的半径呢?
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A:
鍵盤上 [,] [.] 這兩個按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鍵盤上 [,] [.] 這兩個按鍵

这两个键我也没看过。。厉害啊。。

网友:
AD在指令運作的當下,按下鍵盤左上角的~這個按鍵,就會列出當前指令的快捷鍵

楼主:
,.当时就试过。好像不起作用啊。。回家再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就试过。好像不起作用啊。。回家再试试。。谢谢。。

如果不起作用的話,建議你看一下Design Rule
Routing / Routing Corners設定一個區間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