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里的移动问题

楼主(2011-10-03):
想请教大家一下,在pads layout里如何将整块板整体移动到我想要的位置点上呢,比如说我想选中板中全部内容,以板框的某一角作为参考点移动,我想把参考点移动到原点(0,0)点,要怎么操作呢?用move指令移动的不准确啊 ,我想知道有木有能够准确定位的那种移动方法,不知道能不能像cad里那样移动部件 ,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谢啦!

网友:
直接选中板框的参考角,即X,Y线,然后点坐标设置就OK了,记得不是选择整个板框。

网友:
那么这个板框脚就是新坐标0,0。

网友:
选 Setup 里的 Set Origin

网友A:
重新定义坐标原点就可以了,如楼上的方法,你想放哪都行。。
快乐的我-王娜娜

网友:
tool-options-design,Move preference栏勾Move by cursor locati 意思好像是 以鼠标点的位置作为参考点,你全选版框的时候,鼠标要点你想要的角上。好像 挺麻烦的呵呵 我也是新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定义坐标原点就可以了,如楼上的方法,你想放哪都行。。
快乐的我-王娜娜

谢谢的回复,不过我不姓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