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直流偏置点分析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1-10-04):
请问直流偏置点分析是做什么用的?另外,PWM控制的MOSFET在仿真的时候是导通还是闭合??

网友A:
可以快速分析直流電壓水平 (取代傳統  戴維寧定理(Thevenin's theorem)  諾頓定理 ( Norton’s theorem ) 計算) ,直接可以看到各個節點上的電壓,常用於三極管的偏壓設定檢查,或是檢查一些傳統教科書上 戴維寧定理/諾頓定理 計算後的結果。 OP Amp.偏壓分析也可以用。

"另外,PWM控制的MOSFET在仿真的时候是导通还是闭合??"
不清楚你的意思。

"直流偏置点分析" 可以參考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IzMDIzMjQ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快速分析直流電壓水平 (取代傳統  戴維寧定理(Thevenin's theorem)  諾頓定理 ( Norton’s theorem  ...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的开关电源的驱动管,是开通状态还是闭合状态。比如全桥逆变电路仿真。也就是脉冲电源驱动的时候,MOSFET  的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的开关电源的驱动管,是开通状态还是闭合状态。比如全桥逆变电路仿真。也就是脉冲电 ...

可以參考 TI 網絡上的開關電源仿真

http://www.ti.com/litv/zip/slvm032   (TPS40040 PSpice Transient Model)
http://www.ti.com/litv/zip/slvj008   (TPS40040/1 PSpice Average Model)

將文件解開就可以仿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參考 TI 網絡上的開關電源仿真

http://www.ti.com/litv/zip/slvm032   (TPS40040 PSpice Transien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