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16.3在win7 64位上的安装

楼主(2011-10-04):
折腾了几次终于安装上了;首先要说明使用Aspirin的破解安装是绝对没问题的~,但是步骤上一定要注意安装说明,前几次没装上的原因是在安装的时候忽略了安装说明的第13步:
13.安装cadence SPB / orcad 16.3还有选择默认(接近完成时会出现 Lic & Host Name,取消,然后好好等吧)。
注意,一定要在安装快完成弹出LIC&Host Name(实际就是那个License path 里面显示有 5280@你的主机名)时,选择Cancel,而不要选Next,否则前功尽弃,无法破解成功的~。

网友A(2011-11-13):
请将安装的16.3程序挂上及破解的程序挂上,谢谢!!急切等待你的回复!!求大侠帮忙!本人一直想安装都没找到正确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将安装的16.3程序挂上及破解的程序挂上,谢谢!!急切等待你的回复!!求大侠帮忙!本人一直想安装都没找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将安装的16.3程序挂上及破解的程序挂上,谢谢!!急切等待你的回复!!求大侠帮忙!本人一直想安装都没找 ...

破解文件请参考此帖:(我用的是Aspirin ):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p;highlight=Aspirin
破解方法请参考此帖(破解文件里面有两个破解步骤的txt文件,没写清楚,不要参考):
http://www.pcb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5525&highlight=16.3%2B%C6%C6%BD%E2
以下为复制:
1. From the Install CD Install the license server (first Option) And Exit Install
2. Overwrite file cdslmd.exe in the installation folder of the license manager with the aspirin one.
3. Copy the file license163.lic from the aspirin folder into the license manager directory.
4. Run LicenseServerConfiguration.exe folder license manager (LicenseManager)
5. In the Select license, select the file license163.lic
6. Click Next
7. In the Port number edit check the value 5280
8. In the editing window Host Name type your machine's hostname (computer name) To find host Name? Use LMTOOLS find this in folder
9. Click Next
10. Click Next again (fails to use licence.dat)
11. Click Finish
12. Reboot
13. install Cadence SPB / OrCAD 16.3 and select defaults (Near finish will report Lic & Host Name, Then Build Indexes for a damn long time)
14. Copy the files from a folder ... Aspirin patch into the c:\cadence << directory
15. Start RunMe!. Bat
16. Wait (Can take a long time if you have slow pc) My pc was fast here.
17. Wait a little (see 15)

1.安装license server(第一个选项),退出安装。
2.用Aspirin里的cdslmd.exe复盖license manager中的。
3.复制Aspirin里的license163.lic到license manager目录.
4.运行license manager中的LicenseServerConfiguration.exe.
5.在选择license那里,选择license163.lic.
6.下一步。
7.在port number编辑那里确认值是5280.
8在编辑窗口的host name那里填上你的计算机名。
9.下一步。
10.下一步。
11.完成。
12.重启。
13.安装Cadence SPB / OrCAD 16.3还有选择默认(接近完成时会出现 Lic & Host Name,取消,然后好好等吧)。
14.复制Aspirin里patch文件夹中的文件到cadence目录中。
15.运行RunMe!. Bat.
16.等(如果电脑慢会等很久),我的电脑可是很快的。
17.再等等。

网友B(2012-11-26):
    Orcad貌似可以了,但装了后 PCB Editor用不了的,出现提示Can‘t find Allegro env file,...

    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Orcad貌似可以了,但装了后 PCB Editor用不了的,出现提示Can‘t find Allegro env file,...

    求解....

请看https://www.eda365.com/thread-77958-1-1.html  装成功了记得给我点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