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llegro软件问题

楼主(2011-10-05):
各位,最近在使用allegro的时候遇到了如下问题:简单说就是层之间无法切换。如下图:
44546
点击此处时无反应。请知道原因的朋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那你点下边的line lock等这些选项能否有下拉菜单了?
还有你点其它功能时,那些下拉选项能否用了?

单这凭你说的问题,真不好让别人来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