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铺铜有关的疑问,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1-10-05):
小妹在这里有几个疑惑想请大家帮忙:1.pads layout里面option->drafting->display mode 下面的pour outline 和hatch outline有什么区别呢?
2.还有就是把铺好的铜删掉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呀?
3.在layout里铺铜时outline为什么有时可以显示出来,有时又没有呢?layout里面看不到的时候导入到router里面就可以看到,哪位大侠可以帮我解除疑惑啊!

网友A:
1. display mode 是显示的模式:pour outline =完成的履铜;hatch outline=隐藏的履铜只显示影线边框。
2.在Drafting Toolbar工具栏下找到Copper pour cut out 点击即可删除履铜,同时再删除履铜的边框即可。
3.在TOOLS工具栏下找到Pour Manager 选择 FLOOD/HATCH 然后START就可以显示铺铜效果,再用热键PO即可显示边框!履好铜导入到ROUTER里--hatch outline=隐藏的履铜只显示影线边框。
另:建议你安装一个简体中文版的PADS2007,如想要请联系我。
如有不详,请各位指出,谢谢!

网友:
多点练习!

网友B:
2.还有就是把铺好的铜删掉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呀?
右键-select shapes,左键点击铺铜-dele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键-select shapes,左键点击铺铜-delete。

这种方法只能一块一块的删吧,我想知道有没有一个想unrouter一样的命令,直接uncopper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display mode 是显示的模式:pour outline =完成的履铜;hatch outline=隐藏的履铜只显示影线边框。
2. ...

谢谢你的答案哦,我好像明白了一点,我在本本上安装了好几次都没安装成功,麻烦你给我一个简体中文版的pads2007吧,谢啦,不过这个在win7上应该可以安装吧?

网友:
PADS9.3三合一完美精简版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fromuid=150291
这个pads9.3 jimmy 发的 ,我的本本win7安装可以用。不过下载起来比较麻烦,需要耐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答案哦,我好像明白了一点,我在本本上安装了好几次都没安装成功,麻烦你给我一个简体中文版的pa ...

2007简体中文版在WIN7下可以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