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CIS中的other选项生成的网表

楼主(2011-10-05):
     大家好,我现在在CIS中用other选面生成了一个网表,导进来后发现很多错误,我也是用IMPORT——LOGIC——OTHER进行导入的,但一点用也没有,究竟该怎么设置呢。请有经验的兄弟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注:导出的网表是NET格式
- P5 |2 Q* D2 S8 m8 _用ALLEGRO.DLL的文件导出的

网友:
还需要转换一下吧 ,转成TXT格式的

网友:
为什么要用第3方网表导netin呢 ?怎么不用第一方网表呢?第3方网表不能同步高亮的,lay板很累的。

网友:
用Other,应该可以吧,但下面要选对,不是orcad.DLL,要选为Allegro.DLL,这样就能正确的导入网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