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封装库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10-06):
我公司个别封装是从别的软件转换过来的,封装里面多了两层SOLDER  MASK  TOP 层及 PASTE MASK TOP 两层,如图所示,

封装库里并没有删除这两层,出GERBER时候SOLDER MASK这里设了8密尔 请问下这样会不会对PCB制板有影响,

网友A:
封装里面将这两层删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里面将这两层删掉就可以了

如果没删的话PCB打样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点评):
看补偿值是否适合. 不适合的话就会影响到打样.不过板厂的工程人员也会进行处理的

网友:
你所设置的8mil sold mask会在封装设定的sold层尺寸基础上增加8mil!
其实不是特殊元件,一般不用设置sold层,PADS在出GERBER时的设置会在全局上添加补偿值(如你的8mil)

网友(2012-06-28):
不删除的话出数据的时候不要选择这项就好了,不然设置的值不对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
SOLDER  MASK  TOP 层及 PASTE MASK TOP是为了开窗用的,只是强调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