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无语,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1-10-06):
刚画好板子,刚才把丝印字体大小改了一下,突然发现所有丝印都在silkscreen——top了,silkscreen——bottom竟然什么都没有了,难道这个是16.5的bug?

现在关键是怎么把底层元件的丝印放回去,一个一个放好麻烦,求解?谢谢

网友A:
  update symble  一下就可以了.虽然我没遇到过,但理论上是这样的,    update时注意一下勾选项text

网友:
你把操作倒回去,重新改下字体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date symble  一下就可以了.虽然我没遇到过,但理论上是这样的,    update时注意一下勾选项text

更新了下symbol,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