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电路原理图的方法

楼主(2011-10-06):
想学习如何看懂电路原理图,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比较好,请大虾们教教我啊,写详细点,谢谢

网友:
先找出原理圖裡面的元件,熟讀該元件 data sheet,要知道每個元件是做什麼用的,這應該是算是基本在看原理之前必備的動作。其餘不足地方,請好心的大俠補充吧!

网友:
模块化,知道模块的电路作用就好了,至于更细致的电路分析要慢慢消化。多画板,多调试,多看书,说不定哪天就一通百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