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做器件时单位用mil做PCB时用毫米,有不良影响吗?

楼主(2011-10-06):
如题,谢谢啦,我很是困惑啊.

网友A:
没有任何影响。封装制作按照datasheet的尺寸单位即可。画PCB建议还是mil,因为大家通用mil。PCB生产厂家也习惯用mil来提供数据。

楼主:
看来我得慢慢去习惯mil,谢谢

网友:
有时会有点精度误差,误差很小,对加工来说没影响,本身加工就存在误差。

楼主:
还是很难习惯mil,特别是在画板框时。。。。。

楼主:
mil跟inch之间的转换误差是不是完全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任何影响。封装制作按照datasheet的尺寸单位即可。画PCB建议还是mil,因为大家通用mil。PCB生产厂家也习 ...

但感觉用mil来画板框很麻烦哦,画好再转单位再开始布局布线这样好吗吗?

网友:
板框一般是用mm,也可以从dxf文件导入。然后再把单位转换为mil,切记,不要来回转换单位,否则有精度误差,产生DRC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