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光绘时钻孔成了流星雨飘到板框外了

楼主(2011-10-06):
到底是怎么个回事呀?快把我整疯了. 我的设计明明是毫米,出光绘时也是用这个单位,它就是不行,设计单位不变,把出光绘时的单位改成english就好了.真是怪.
请高手指点迷津.(附件为16。5版本的)

楼主:
高手还没上班吗? 怀疑是不是板太小的原因.

网友:
    不清楚 我们都是英制单位

网友:
    顶,希望早日期有高手帮你解答!

网友:
    记得刚学ALLEGRO的时候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但现在想不起来是什么原因了。应该是出钻孔文件的时候的选项导致的。可以都尝试一下

网友:
    ALLEGRO中输出GERBER和CAM350中导入GERBER时的单位和精度不一致引起的。

网友A:
    你出钻孔文件是不是与出Gerber一样的格式
    如单位,精度,前导零和小数点后面的零省略方式,是否使用相对坐标一类的

    看你的图,钻孔表有些线不见了,你把文件关闭再打开,最后生成钻孔表,就应该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出钻孔文件是不是与出Gerber一样的格式
    如单位,精度,前导零和小数点后面的零省略方式,是否使用相对坐 ...

    谢谢,有空我再试试,这几天比较忙, 文件上传了,你帮我看看

网友A:
    看不了,没那么高版本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了,没那么高版本的软件

    我按你说的选试了小数点位数,都改成5,飘得更离谱。我看了我以前正常的,对比,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不知道哪里设得不一样了,

网友:
    我也不清楚了,只要板厂做出来对的就好
用记事本打开钻孔文件,如果位置对的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