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我看下,这个电路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1-10-06):
这个3极管有什么作用,能不能在电路中去掉这两个

楼主:
是不是实现静音功能的啊

网友(2012-11-29):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音频放大电路,主芯片应该通过mute网络来控制两个运放,运放为低电平启动,从而控制左右声道的输出。我个人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其中,那个r55应该是将你的这个音频模拟地与大地隔开

网友(2013-05-17):
2个管子工作在开关状态,静音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