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出Gerber正片的完整步骤

楼主(2011-10-07):
国庆归来,小弟开一贴。
求出Gerber,正片的步骤,大家共同交流各个选项。
cadence16.3

网友A:
每种格式步骤不同吧? 要看你是要出哪种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种格式步骤不同吧? 要看你是要出哪种格式的

先讨论RS274吧

网友B:
    搞了半天是在钓鱼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了半天是在钓鱼哦!!!!!

没人指点啊

网友:
    这个其实很简单,告诉你一个方法。
把别人已经投板的光绘文件(GERBER), 打开里面的2个文本文件,仔细看看就ok了。
里面一般包含所有的设置。
    不过前提是你能找到很牛,很严谨的GERBER。比如ZTE,华为,一博,这些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