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割铜皮【好方法分享一下】

楼主(2011-10-07):
前言:jimmy:altium中Fill,Polygon Pour,Plane的区别和用法【https://www.eda365.com/thread-58155-1-1.html

好方法一:在修铜时可以利用PLANE【快捷键P+Y】修出钝角
好方法二:选中所需要修整的铜皮,快捷键M+G   可以任意调整铜皮形状
好方法三:两者混合使用【适用铜皮出线任意角的情况】

两个方法在实际中很实用。
欢迎补充...o(∩_∩)o...

网友:
我比较常用第二个

网友:
常用第二个~~~

网友:
常用第二个~~~

或者一次性成型.

网友(2011-11-13):
我都是一次铺铜成型,不过,两个都试了一遍,很实用的勒,谢谢分享

网友A(2012-04-26):
真搞不懂这个方法好在哪里了,我们铺地是铺一整块板的  ,这个方法修铜时只能在边边角修一下,而不能在铜的中间挖。 ,如果有像allegro那样可以把整块动态铜皮分离成一块块静态铜皮,那AD就真正强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搞不懂这个方法好在哪里了,我们铺地是铺一整块板的  ,这个方法修铜时只能在边边角修一下,而不能在铜的 ...

上述修铜方法本来就指名了使用范围的【小块铜皮修改】
整块在中间挖铜的话正片的放置一个Cutout就可以  负片的话放置一块FILL  就行
并不是用一个方法去套用所有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述修铜方法本来就指名了使用范围的【小块铜皮修改】
整块在中间挖铜的话正片的放置一个Cutout就可以   ...

我只是想寻找到一个好的修铜的方法... 上述修铜方法本来就指名了使用范围的【小块铜皮修改】         小块...看了半天没找着这字啊

网友:
我比较习惯画辅助线(把keepout选上)直接一次成型!输出gerber是没有影响。

网友(2012-05-27):
呵呵,对于我好像不怎么实用,我都是整板铺一块,修铜皮我还是习惯用CUT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