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 对电流的影响

楼主(2011-10-07):
   各位兄弟姐妹们  10.1节日快乐
           小弟有一事需求请教一哈   如果layout不合理 是否有可能造成产品的工作电流和待机电流变大,功耗加大, 导致产品发热量增加   谢谢指教  不胜荣幸

网友A:
一定会影响.

比如电源平面载流通道存在瓶颈,线宽不够,散热处理不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会影响.

比如电源平面载流通道存在瓶颈,线宽不够,散热处理不当.

谢谢 帮主指点   是不是 我只要将线路加宽   将焊盘改成热焊盘模式就可以避免。  如果供的电压过高也可能造成温度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