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网表出现下面问题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1-10-07):
3-5g-wlan\@\ap-rt3662+rt3092-v32sg-hp-gb-100202\.\3-5g-wlan\(sch_1):ins1761614301@\ap-rt3662+rt3092-v32sg-hp-gb-100202\.\cap/0402.normal\(chips) (MODULE: 3-5G-WLAN; PART: CAP/0402).

ERROR(SPCODD-383): Error at line 161 in file c:\documents and settings\ma.man\桌面\工作内容\rt3662\allegro/pstxnet.dat. Error loading the net list file

#98 Error   [ALG0036] Unable to read logical netlist data.

Exiting... "C:\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c:\documents and settings\ma.man\桌面\工作内

网友A:
目录不要有中文,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录不要有中文,试下。

没有中文也不行,
ERROR(SPCODD-413):
                        Error at line 161 in file f:\allegro/pstxnet.dat. Reference designators inconsistent in xprt and xnet files. Reference Designator in xprt file: CB122. Reference Designator in xnet file: CB126. Schematic Instance \ap-rt3662+rt3092-v32sg-hp-gb-100202\.\ap-3662-3092-v31sg-gb-hp\(sch_1):\3-5g-wlan\@\ap-rt3662+rt3092-v32sg-hp-gb-100202\.\3-5g-wlan\(sch_1):ins1761614301@\ap-rt3662+rt3092-v32sg-hp-gb-100202\.\cap/0402.normal\(chips) (MODULE: 3-5G-WLAN; PART: CAP/0402).

ERROR(SPCODD-383): Error at line 161 in file f:\allegro/pstxnet.dat
rror loading the net list file

#98 Error   [ALG0036] Unable to read logical netlist data.

Exiting... "C:\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f:\ap-rt3662+rt3092-v32sg-hp-gb-100202.dsn" -n "f:\allegro" -c "C:\Cadence\SPB_16.3\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l 31 -s "" -j "CB Footprint"

网友:
    线路有问题吧  不能读 read logical netlist data

网友:
    你看下cb122 cd126这两个有没有问题了。

要不把文件给发上来,让大家来看看。应该有高手知道的了。

网友:
    找一个没有问题的元件封装,全部代替掉就OK了。

楼主:
    感谢各位,可我还是没有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