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块不同的PCB间怎么copy 摆件位置和走线

楼主(2011-10-08):
现有一块pcb已经做好的。 我现在做的这块,的蓝牙部分,要copy 已经完成的那块的。  怎么做啊? 搞不定啊?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
高手出来,说说吧,先歇啦、

网友A:
circuit copy and move 功能能够把电路拷贝到剪切板中(也就是实现板子对考),但是我没用过哦,未经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rcuit copy and move 功能能够把电路拷贝到剪切板中(也就是实现板子对考),但是我没用过哦,未经验证

谢谢,我也用circuit copy and move 试过了,但是说map有错误,等待高人指点。

网友B:
circuit copy and move 功能可以的,很强大,实现板内拷贝和板间互考都没问题。报错可以选择忽略,一般drc关掉,拷完后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circuit copy and move 功能可以的,很强大,实现板内拷贝和板间互考都没问题。报错可以选择忽略,一般drc关 ...

谢谢,弱弱的请教下,DRC关掉,怎么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弱弱的请教下,DRC关掉,怎么关啊?

editor control/   common settings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