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pcb symbol出的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10-08):
做封装时出这样的错误是什么原因?
请高手指点
Create symbol started.

 PIN OUT OF EXTENTS
 PIN OUT OF EXTENTS
Create symbol aborted.
 Create Symbol Aborted, error = PIN OUT OF EXTENTS

网友:
上边不是说的原因吗?

网友A:
    pin 超出版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 超出版外

    看下图就知道啦,请知道解释一下是哪个步骤做错啦:
焊盘正确的
    焊盘不正确的

网友:
    做symbol时,两个symbol工作区大小不一样吧?
可能错的那个工作区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