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度,高度不能输入,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10-08):
在跟着于博士学PCB的制作时,发现一个问题,在设置工作区大小的时候,File-->Design Parameter,在Design栏中,设置好left x, lower Y,以后,后面的width, height,不能改变,改了以后,会自动弹回原来的数值,并且下面会显示,can't reduce upper X extent.和can't reduce upper Y extent,我是用的16.3,菜鸟特向大虾,高手请教,忘大虾,高手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
都这样,一点一点慢慢改吧,慢慢缩小

网友:
我刚开始也是不能不能一下子缩小,要根据一个比例来,最后我个人设置的是5,5,20,20就很好用了,也很小,前面的单位自己调下就行。

网友:
现在在16.X不能改了。只能在新建板子时,才能设置。

这个参数是被动型参数了,你移动原点时,这个参数就会变化。

楼主:
这样呀,那不相当的杯具,一点一点的缩小,这个是会,但总觉得这样看起来,不太方便,有更好的方法木有呀?

网友(2012-11-23):
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