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it > Place > Conductive Shape

楼主(2011-10-08):
Edit > Place > Conductive Shape 是什么命令

Cavity是什么东西?

网友:
Conductive Shape 是铺铜的一种,这个铺铜是无自动避让功能的,也不检测drc,可以用来连接两种地网络,比如agnd和gnd,mentor里面没有allegro的short属性,Conductive Shape 的间距规则使用的是line to line

网友A:
那这个功能什么时候会用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功能什么时候会用到呢

conductive shape使用的间距属性是line to line,当你的plane shape在比较狭窄的地方过不去时,可以用conductive shape相连,当你的板子上有数字地和模拟地的时候,电阻有寄生电感,会对两个平面造成影响,但是mentor不允许不同的网络相连,会报drc,这时也可以用conductive shape把数字地和模拟地连起来

网友B:
但是放置conductive shape时,仍需要选择一个net,不是这个选中的net则不会相连。那如何能将2个不同的网络如agnd和dgnd连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放置conductive shape时,仍需要选择一个net,不是这个选中的net则不会相连。那如何能将2个不同的网络如 ...

是要选择一个net,但是和不同的net相连是不会避让的,而其他的链接方式是回避让的,无论是走线还是plane shape,只要打开动态drc就会避让,而conductive shape无论是否打开动态drc都是不避让的

网友B:
试了一下,是你说的那样。不过,这个好像比较危险,要是不记得了,误连的话,连提示都没有。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了一下,是你说的那样。不过,这个好像比较危险,要是不记得了,误连的话,连提示都没有。呵呵。

这个可以有提示的,batch drc里面看得到的(我记得是这样的,公司机器没有装,无法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