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lected component are connected to protected routes

楼主(2011-10-08):
pads LAYOUT中,移动元器件出现selected component are connected to protected routes ..............,导致元器件不能够移动,大家帮帮忙呦。

楼主:
自己解决了

网友A:
因为布线的时候将该器件上的一些走线给保护起来了,将那些线取消保护就能移动器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布线的时候将该器件上的一些走线给保护起来了,将那些线取消保护就能移动器件了

恩,谢谢,不过最后自己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B(2012-01-03):
找到解决办法,也不分想一下...

网友C:
嗯,主要是要好好看下英语的提示是什么意思,然后去找解决的方法。这是学软件很重要的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解决办法,也不分想一下...

三楼是正解,好久都没来这个帖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主要是要好好看下英语的提示是什么意思,然后去找解决的方法。这是学软件很重要的一点,

恩,是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