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tions选项不能用?

楼主(2011-10-09):
各位,我使用完全相同的安装文件和破解方法在公司的机器和个人的电脑上分别装了cadence16.3,公司电脑使用正常,但是个人电脑在使用的时候出现了如下问题:options选型不能用。即我在画线或者进行任何操作的时候,不能点击options进行设置,在idle状态的时候也无法切换active class和sub class,点击options下拉菜单的时候没有反应。不知道是什么语音?图片和说明在附件。有朋友路过帮忙分析一下原因,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一好一坏,对比啊。

不行就重装,直到能用为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好一坏,对比啊。

不行就重装,直到能用为止。呵呵。

呵呵,找到问题原因了,是软件冲突造成的。这两天把破解方法、各种杀毒软件、任务管理器下的可以程序、雨林木风、番茄花园都试了个遍,看来解决问题的思路跑偏了。
家里的机器用的人多,我最终决定用虚拟机了,干干净净,不装乱七八糟的软件,速度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