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1-10-09):
pcb厂家说我走线有多出的开窗,我走线中有一段使用覆铜代替走线的,是不是这儿的原因?如果是,该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
    SOLDERMASK就是覆铜也就是开窗。

网友A:
    不知道多出的开窗是不是在你覆铜的区域,如果是
    你看看你的覆铜是不是也加在soldermask层去了
    再看看出gerber设置是不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多出的开窗是不是在你覆铜的区域,如果是
你看看你的覆铜是不是也加在soldermask层去了
再看看出ge ...

谢谢。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