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pice中的参数扫描不好使

楼主(2011-10-09):
求助各位大侠,小弟的Pspice a/d中参数扫描不好使,很简单电路,一个直流电源接两个串联的电阻,扫描其中一个电阻值。查看中间电压值。
A RLC CIRCUIT WITH DC INPUT
.PARAM R1 =300
VIN 1 0 DC 5V
R1 1 2 50
R2 2 0 50
.TRAN 0.125MS 4MS
.STEP PARAM R1 LIST 50 200 500
.PROBE
.END
运行没问题,就是结果都是一样的重叠的曲线。
运行结果报告居然中间点值也是一样的,请问各位大侠,是小弟软件出问题了么,还是没有注意到哪儿啊?
不胜感谢

网友:
你定义的变量应该是R1没有被加上去
VIN 1 0 DC 5V
R1 1 2 50
R2 2 0 50
应该是:
R1 1 2 R1 吧,你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