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打开CAPTURE

楼主(2011-10-09):
大虾救命!
为什么在XP下安装SPB 16.3,  每次打开BRD文件正常,  而打开CAPTURE就显示缺少msvcr90.dll文件,无法打开.无论SPB 16.3安装在C盘还是D盘,结果都是一样的.哪怕仅仅只安装orcad CAPTURE,也是同样.

网友:
安装文件夹下搜索一下这个文件,然后复制到capture文件夹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