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封装版本不能转换的问题(从13.x到16.2)

楼主(2011-10-09):
各位DX,我从TI官网上下载的allegro格式的封装,用SPB16.2打开时有如下错误提示“Database revision 13.x is too old... must run dbdoctor”,然后我有试了用DBdoctor update 了一下“dra”文件,仍然不能打开还是提示同样的错误,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啊,谢谢!!

网友:
试试先用15.x版本的Allegro打开并保存,再用16.x打开看看是否可行撒

楼主:
可是我没有安装15.x版本的allegro啊,难道要再装个15.7版本的软件。

楼主:
难道要自己重新画封装,杯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