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d 的pad上想加4个via,怎么只能加1一个啊?

楼主(2011-10-09):
IC的中间一pin 是GND.需要在PAD上加4个via散热。
不知哪里设定不对,只加上了一个,加不了4个啊?加via的个数在哪设定啊?
先谢了!

网友A:
control editor里面,route栏目下把prevent loop勾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trol editor里面,route栏目下把prevent loop勾掉

早就勾了,还是不能多打,怎么办啊?

网友A:
control editor 的route栏目下,general option有个via resirictions,把它勾掉试试看,如果还不行,route off,这个肯定能加很多个过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trol editor 的route栏目下,general option有个via resirictions,把它勾掉试试看,如果还不行,route  ...

谢谢,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