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 16.3板层问题

楼主(2011-10-09):
BOTTOM最下面DIELECTRIC是如何加上去的?

网友A:
右键就可以加上去。

请问下,这层加上去起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就可以加上去。

请问下,这层加上去起什么作用?

16.3的加不进去,只能向上加,不能向下加
这是我看到别人的板层是这样做的,正在学ALLEGRO

楼主:
哪位高手如知道,请指点下

网友B:
这个是仿真的时候做绿油?个人猜测...

我的16.3里面有add layer above和add layer bellow两个菜单

网友:
试了下,应该是右键在bottom里面就有,点到其他地方出来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仿真的时候做绿油?个人猜测...

我的16.3里面有add layer above和add layer bellow两个菜单:victo ...

是有add layer above和add layer bellow,但点击add layer bellow是加不进去的,你试下看可不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仿真的时候做绿油?个人猜测...

我的16.3里面有add layer above和add layer bellow两个菜单:victo ...

是有add layer above和add layer bellow两个菜单,可以删除原来有的DIELECTRIC,删除后但点击add layer bellow是加不进去的,你试下看可不可以呢?

网友:
這的確是估算阻抗用, 一般不設的話是以空氣為介值, 但事實上板子是會上綠漆的, 這樣特性阻抗的估算就不正確, SI 也得不到正確的答案.

网友:
好像还没解决怎么加上的吧

网友:
额,我在TOP层add above没加进去,但是在空气层add bellow有加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