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中如何设置器件开路

楼主(2011-10-09):
因为PCB板子上会放一些备用的R/C/L以方便以后的测试,但出厂时都是NV的。可是,在用HyperLynx做BoardSim仿真时,这些器件就必须要设置一个具体值。电阻我可以设置一个非常大的值,接近于断路。但电容电感我应该怎么设置呢?有什么办法能够将我指定的这些R/L/C设置成开路么?
谢谢了

楼主:
为啥没人理我啊?

网友:
In some cases, it is not appropriate to simulate do-not-install (or unmounted/unplaced) components. There are several ways to exclude these parts from the circuit:

1) Edit the value. Assign a very high resistance values for resistors.

2) In the .HYP file, rename all R* and C* reference designators that should be not-installed to something like "NRx" and "NCx". This makes HyperLynx view these parts as ICs and allows you to assign the OPEN-CIRCUIT model from the open.mod file to these parts in the REF file editor. The associated entry in the REF file is then
NR1, open.mod, OPEN-CIRCUIT
3) In the menu Setup > Options > Reference Designator Mappings... assign type IC to reference designator prefix of the no-stuff part. This changes ALL parts with that reference designator prefix to type IC. HyperLynx deals with some part types differently, so an IC is modeled differently than a resistor. Changing reference designator prefix R to type IC splits the electrical nets that are defined by series resistors. In order to reconstruct the electrical nets, select the appropriate physical net to either simulate or export to LineSim.

4) For no-stuff ICs, assign the OPEN-CIRCUIT model from the open.mod file to specific pins or to the whole part in the REF file editor. This model has a special meaning in BoardSim. OPEN-CIRCUIT has no electrical effect on the circuit. Pins with the OPEN-CIRCUIT model assigned to them do not have waveforms in the oscilloscope. If a MOD model, such as OPEN-CIRCUIT is assigned to a part then BoardSim uses that model on all signal pins of that part.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没人理我啊?

中文解释:
1。 先以Wordpad,开启你的.hyp文件。把文件里(好几处) Rxx 改为 NRxx.

2。 以Hyperlynx 开启改过的文件。
3。 点击 Models>Assign Models by Values/Reference Designator
4.   选/找 Rxx. 在Model/value to insert 选open.mod. 击 Assign Model

网友:
改了以后 ,打不开了?

网友(2011-11-23):
原来只会第一种方法,原来有这么多办法。:lol: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