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们,快快进来指教。在线等!!谢谢了。(双DDR2的数据线与地址线,等长问题)

楼主(2011-10-09):
现在走一款双DDR2的平板电脑,第一次做平板电脑,请教一下,要如何处理DDR2的所有线???。高手们进来就指教一二吧。谢谢了!!!

网友A:
数据线同一组的等长,不同组的数据线误差不超过25mil。地址线和控制线 pin pair等长(可释当放宽至20mil)  时钟和DQS等差分要严格等长误差在5mil以内。这几组线时钟线最长,但不要超过太多,保证比其他线长即可!

地址和控制和数据长度差距不要太多。控制在50MIL以内!切忌,同一组的一定要严格等长,误差不要太大。DQ和DQS匹配长度10mil.

说的乱七八糟的,不过我一般都是能等长的基本都在10mil以内了,毕竟软件可以调的,时间允许我都是几乎完全等长!

网友B:
数据线各组(0——7,MDS)等走在同一层,地址和时钟其他控制线做一个class ,走在一起,但是时钟,控制信号,地址线之间最好保持20mil的距离,地址线的误差可以做到+/-100mile,数据线可以做15mile ,但是都是参考时钟线做的,差分的时钟线或者其他数据线的控制信号的差分线 一定要等长,至少要控制在5mil以内,两个的DDR数据和地址之间可以有1000mil的差距

楼主:
谢谢...1楼2楼.....再请问一下,双DDR2的数据线是共用.走T字形.如何计算的它们的长度比较方便有效...

网友(点评):
将中间的T点换成器件的形式,接下来,你懂的

网友(2011-12-01):
不需要这么严格吧

网友(2012-01-31):
引用 网友B:
数据线各组(0——7,MDS)等走在同一层,地址和时钟其他控制线做一个class ,走在一起,但是时钟,控制信号 ...

前辈,为什么要做一个class?有什么用处?希望您赐教!我最近在弄DDR2的布线,很困惑!

网友:
这样做是为了更加方便你在走线的时候走在一起,设置规则也方便,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2015-06-12):
引用 网友A:
数据线同一组的等长,不同组的数据线误差不超过25mil。地址线和控制线 pin pair等长(可释当放宽至20mil)  ...

学习了